[技术求助]
pdf文字怎样修改

楼主:
    当前的互联网时期,PDF文件格式开始在各行各业流行起来,现在的人似乎对于PDF文档情有独钟,很多公司的电子文件都是用这中文件格式,PDF文件格式不但与误操作系统无关还拥有非常完美的阅读效果。可是,PDF文件并不好修改,传来的文件一旦有错别字或者需要补充条款就很麻烦了,很多网友对此束手无策,但PDF又不像Word一样,能够发现错误随时修改的。那如果我们发现PDF中文字有错误的地方,该如何解决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方法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了,那就是捷速PDF编辑器。下面来讲讲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很容易学会的。下面就是他的操作步骤:

    1、首先将捷速PDF编辑器打开,选择菜单栏上的文件选项,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开选项,也可以按快捷键Ctrl+O。

      2、然后浏览到要编辑的PDF文档,选择要编辑的宣们可以看到PDF编辑器的菜单栏上多了很好选项,只有打开了PDF文档进行编辑,这些选项才会显示出来。

      3、然后在页面缩略图窗口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DF文档有多少个页面。我们可以在编辑器页面窗口中单击要编辑的PDF文件,就可以在右面编辑栏里看到选中的文件。

      4、选择里面的文本框,就能对里面的文字进行修改了。如果文字出现错误需要批量修改,捷速PDF编辑器还有个很强大是功能,点击菜单中的“编辑”——“查找与替换”,在弹出的窗口中直接可以将所有文件页面修改过来。

      5、最后把修改好的PDF保存下,或者另存为一个新的PDF就大功告成了。

     有了捷速PDF编辑器,我们就不用担心PDF中的文字编辑问题了。这款软件就能轻松帮我们搞定PDF的所有编辑问题,非常的实用,赶紧去下载体验吧。

网友A(2015-09-16):
快捷PDF编辑器的,,我记下了,这个有用的。

网友B:
pdf 编辑, 最专业的当然还是 Adobe 的. 不过体积过于庞大. 现在已经有不少 PDF 编辑器了, 另外还有转换成 DOC 后编辑的手段

网友C:
你这个需要文档支持了吧,假如文档是加密的或者扫描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另外还有转换成 DOC 后编辑的手段

PDF能直接转成doc吗,没有乱码吗,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DF能直接转成doc吗,没有乱码吗,什么软件

前提是pdf文本不是扫描版本,即文本是可复制的。英文的haunted国外有个软件很好用的,中文的话用汉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DF能直接转成doc吗,没有乱码吗,什么软件

OCR识别软件

楼主:
不管文件是否可被复制,都能在捷速pdf修改器上修改

网友E:
RE 8:如果是扫描版能行吗?

楼主:
当然可以!扫描版的也可以啊,具体怎么样修改扫描版的一会跟你说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