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PCF8563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5-09-16):
1、单片机选用的是mega88PA,RXD、TXD与(PCF8563 SDA、SCK)复用;

2、单片机程序 : 采用powerdown模式,直接进入休眠 ;

3、问题是: 初上电时,为什么功耗在2.0mA左右持续10s,然后降为6uA;
                     把上拉电阻R30、R31去掉以后,初上电,直接将为6uA;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SDA,SCL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不是肯定耗电大了,
看样子是上拉电阻消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SDA,SCL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不是肯定耗电大了,
看样子是上拉电阻消耗了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说的谁都知道。只有上拉电阻了。难道还是PCB耗电啊。

不知道楼主的初始化怎么弄的。即使是上拉电阻耗电,如果初始化够快的话,不可能持续10s啊。

网友D:
建议楼主优化下代码,就像楼上说的,不可能初始化10秒的,功耗应该能更快稳定下来

网友E:
这两根线肯定不是高电平

网友F:
1.8563和MCU的工作电压一样否?
2.上电以后SCL和SDA为高电平么?
3.检查你程序里面有什么东西和10S这个时间相呼应的。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看到各位大神的回复,我再去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