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请问各位大大,此电路中为何要用2只涤纶电容?

楼主(2015-09-16):
如下图所示:      此部分电路的作用为过滤掉信号的直流分量,保留交流信号.
      C1与C2位置,两只103的涤纶电容.我测试过换成普通钽电容会达到一样的效果.那么我想知道设计人员为什么会用两只这种电容,涤纶电容有什么特性?

网友A:
这是带通滤波器,不是你说的什么隔直通交电路,

带通滤波器,这个正解!多反馈型带通滤波器自然要用2个电容。

网友B:
钽电容一般耐压比较低

网友C:
容量稳定、精度等,两者相差很大,你的测试没有发现关键的差别

网友D:
精度高而稳,价格也低
耐压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高而稳,价格也低
耐压不是问题

多谢,我原本是打算直接换成钽电容,缩小体积.但是有可能会受到温度等的影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稳定、精度等,两者相差很大,你的测试没有发现关键的差别

多谢大大,回头我再仔细对比差异

网友E:
其实这个容量的也可以选择贴片的电容,选择精度高温漂小的型号,毕竟这么大的电容生产也不方便,这么老的电容采购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F:
涤纶薄膜电容,介电常数较高,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较好,适宜做旁路电容。

网友G:
9楼抄百度的。
这个体积算小的吗?N年前可以这么说,现在还能这么说?否则楼主为啥想换成钽电容
容量也不算大,可以跟钽电容比比,更不用说跟铝电解比了。
如果容量只有103,即0.01uF,建议楼主用C0G陶瓷电容。无论是稳定性,精度,还是体积,都是最好的。
C0G是最接近理想电容的电容。

你这个还不如抄百度的,陶瓷电容稳定性和精度哪一个指标也不上数

网友G:
话说回来,除了C0G电容,涤纶电容可能是最适合这种应用的电容。温湿度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精度也还行。
钽电容有极性,精度和稳定性都不如涤纶。

楼主:
引用 网友G:
9楼抄百度的。
这个体积算小的吗?N年前可以这么说,现在还能这么说?否则楼主为啥想换成钽电容
容量也不算 ...

谢谢这位大大,十分详细的回复.额,我前面的表述有错误,:D我做实验应该是换的陶瓷电容而不是钽电容...:D,明天我到库房去看下包装,就知道精度等等了.
第一次实验用的涤纶

换成的这2只

信号的走向.调制信号的频率为1KHZ

1.输入端

2.过R1

3.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通滤波器,不是你说的什么隔直通交电路,

额,达到的效果是滤除直流分量,然后再将交流信号放大.或者可以等效为一个高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容量的也可以选择贴片的电容,选择精度高温漂小的型号,毕竟这么大的电容生产也不方便,这么老的电 ...

嗯,多谢提供意见,我也是想换掉,因为这个体积实在有点大.但是稳定性又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大,十分详细的回复.额,我前面的表述有错误,我做实验应该是换的陶瓷电容而不是钽电容...,明 ...

陶瓷电容有很多种,有C0G,X5R,X7R,Y5V等等。
要用在滤波电路,一定要用C0G,其他都不行。注意看清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陶瓷电容有很多种,有C0G,X5R,X7R,Y5V等等。
要用在滤波电路,一定要用C0G,其他都不行。注意看清型号 ...

cog的容量误差,和薄膜电容相比,哪个大?误差在滤波用途上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I:
薄膜和电解电容。

谢谢大家!

才能算是低频特性好的电容。

什么MLCC和坛电容高频特性好一些。

但低频不行。

作为音频滤波电路应该使用薄膜电容。

C0G和NP0也是可以的。

高频特性好而且据说低频也不错。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涤纶电容是。

谢谢大家!

纯天然的绿色。

当然了只有国外生产的涤纶电容才是纯天然的而且还是纯绿的。

中国生产的绿色涤纶电容看了就让人不舒服。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因为涤纶电容是真正的绿色。

谢谢大家!

肯定比红色的CBB令人感到更加地感到有机和纯天然。

而且事实上无论人们相信与否。

涤纶电容的音质比CBB的好。

虽然看似CBB的指标更高温度特性更好。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高烧41.5度3天持续不退的病号,方能听得出CL、CBB、CT之区别!
一个人肯定不行,通常组成一群,相互攀照痴狂走火入魔,从此听觉思维语言异类,莫学!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高烧41.5度3天持续不退的病号,方能听得出CL、CBB、CT之区别!
一个人肯定不行,通常组成一群,相互攀照痴 ...

三天哪行?
至少要烧上一年半载的,三年五年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天哪行?
至少要烧上一年半载的,三年五年也说不定。

:D,城里人真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涤纶电容是真正的绿色。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K:
曾经测试过,卷绕的麦拉电容,比叠层的MET电容 容量 更不容易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而且价钱便宜,
说道声音,电容不同,确实不一样,在特定的条件下,我可以听出来,行业里面很多人都可以听出来。
自己没有做过,或者体验过,就全盘否定,甚至嘲笑, 不像是搞技术的人的特点,
但也不奇怪,以前遇到过这样的同事,一味的去否定自己没有涉及到的东西。
另外还发现人随着年纪增长,耳朵的听音曲线会变化,一般是对低频,高频没那么敏感,(好像有专门人研究的,我这个结论是自己观察发现的)。
一般来说,对于不同材料有不同声音的说法,是很多行家讳莫如深的话题,一般都点到为止,因为很多人靠这个吃饭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曾经测试过,卷绕的麦拉电容,比叠层的MET电容 容量 更不容易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而且价钱便宜,
说道声音, ...

:D.的确,自己没有亲自做过,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好像偏离这个帖子的主题了,哈哈.这个电路不是处理音频信号的.这个电路实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滤掉直流量,然后将目标信号,那个1K频率的信号提取放大.

这就对了。楼主电路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就是950Hz。接近1KHz。

网友D:
哈哈哈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啥饭儿的都有。
有人41.5度能存在一年半载,就像有人冰中可待俩小时
特异人儿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陶瓷电容有很多种,有C0G,X5R,X7R,Y5V等等。
要用在滤波电路,一定要用C0G,其他都不行。注意看清型号 ...

看啦,是X7R的.我决定就换成C0G的陶瓷了,回头叫采购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啥饭儿的都有。
有人41.5度能存在一年半载,就像有人冰中可待俩小时

:D:lol  ,偏离主题了.哈哈哈哈哈哈啊

网友L:
液体电容的特性远没有固体电容,稳定性也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