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Jlink加个隔离板

楼主(2015-09-16):
Jlink 隔离板说明书
前言
由于本人从事的是马达驱动行业,需要用电脑调试各种与DC 311V共地和AC220V供电的板子;设计本隔离板的原因有两个:
1、一般设备存在接地和计算机电源也有些有接地,USB是5V输出,在线调试MCU的时候容易造成灌入电压/电流到USB口,容易造成USB口损坏,或者烧毁整台计算机;

2、我们调试板子的时候功率器件在调试阶段都存在炸板、炸机的情况,容易将AC220V引到计算机上来,尽管我们调试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断开仿真器(来回插拔麻烦,也容易把仿真接头给接反了),但也难免会有忘记的时候(连续工作时间久了就会脑袋晕乎);

以上其实都还是一个原因——为了计算机的安全和调试工程师的人身安全,不想因为调试机子造成人身、财务的损失(之前调试电机的时候一手在没隔离的(隔离也有感应电压过来)市电220VAC的总开关上面,摸到背面一块接地的金属;另外一只手去按矩阵开关控制系统起停,由于3.3V MCU GND 与310VDC电源GND是共在一起的,按按键的瞬间就被电到了,电流直接从左手过心脏到右手,完全麻痹,这是被电的次数里面最厉害一次,心脏整个感觉不好了,休息了一个上午,感觉心脏跳动的没力、胸闷);

以上是经历,为了解决每天都危颤颤的工作和减少失误,可靠的保护,想了个办法,把Jlink隔离了,于是在网上找了N多的Jlink时序的**,发现Segger其实也是有官方的隔离板的,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不知道上哪去买,二,价格要几百欧元,死贵死贵,消耗不起;于是想着一定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一开始用光耦,请教老硬件工程师,他给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用高速光耦隔离Jlink,效果是可以,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尽管用了高速光耦,下载/仿真的速度较慢,非常容易掉线,时间久了光耦还存在衰减,100k的下载速度都成问题,只有SWDIO和SWCLK信号,没有更多的信号过去(比如:RESET和SWO信号等);
第一代产品就这么坑坑洼洼的用着,忍受着偶尔还连接不上,下载速度慢的问题,其实除了看IAR动态变量的时候很有用,还真不如直接不用隔离板下载完程序拔掉仿真口得了,速度更快;这个板子部分解决了隔离下载的问题,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体验不好,速度慢,也经不起折腾;

第二代产品:为了解决更快、更可靠的调试体验,我打算选择更快的隔离方法,光耦是不能再用了,直接用个磁偶得了,速度够快,而且稳定几乎没衰减,据称磁耦一天工作24小时,可以连续工作30年以上,想想都兴奋;立马做板,打样,直接ADI的芯片走起(后面发现Silabs的隔离器件也很不错,也可以搞定,而且还是pin to pin 兼容的),板子回来以后调试下载,一切都ok,稳定、速度也不慢;本来所有事情到这里了也就告一段落了,完美解决了隔离线上调试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调试一块陌生板子的时候,老是连接不上,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后面才发现,我把隔离板的电源跟地接到目标板的时候接反了,于是隔离芯片发热,吼吼,烧坏了;唉,只能怪我粗心大意,也怪我设计不周到,明明在电源线上加个二极管就直接解决的事情,还是导致板子烧毁;

就这样我的隔离板又升级到了第三代,与第二代差别是电源线上增加了一个二极管,以防像我之前的那次那样接反造成隔离板烧坏;没有重大升级,仅仅是修改了Debug口的Pin脚位和增加电源线上的二极管;
经历了这么多折磨,我终于可以将这个板子推荐给各位电子同仁,让大家调试更舒心;

功能介绍
1、隔离板分成了Jlink端和Target端;
Jlink端表示接到Jlink的输出;
Target端表示接到目标PCB上的单片机SWD口/JTAG口(这个隔离板可以兼容JTAG/SWD);

2、隔离电压:
1000V隔离电压不在话下,除非你说要在打雷击实验和打静电实验的时候调试机子,我感觉这个概率几乎没有吧?要是真的有这个需求,还是可以有解决方案,只是磁偶估计不能再用了(最大5kV隔离);

3、脚位名称缩写:
由于板子空间,正面的时候不太好写全标号,简写如下:
GD —— GND
SC —— SWCLK
SD —— SWDIO
SO —— SWO
VC —— VCC
RT —— RESET

大家有可能会疑惑了,一般我们都是这么排列仿真口的:
VCC
SWDIO
SWCLK
SWO
RESET
GND

为啥要改成我那个不规则的呢?原因还是怕接反,尽管我们隔离板电源线上加了二极管,但是万一有一天你说老子懒得给目标PCB上电了,要直接从隔离板这边给目标PCB上供电(我们隔离板两边都留了电源针脚),假如按照上面的针位一旦把Debug口倒过来接了,那么你死了,哦不是你死了,是你PCB上的MCU要死了,电源地反了;不说了,说了都是泪,经过这次“死”之后,我在第三代把Debug口换成了:
GND
SWCLK
SWDIO
SWO
VCC
RESET
假如接反了会怎样呢?其实不会怎样,最多你默默的把它拔下来反过来重新接一下就好了;
4、板子图片/界面介绍:
先上正反两幅图片,一切都一幕了然了:
正面:

背面:

背面的符号都很简单,都是全称,没啥介绍的了;

5、应用场景
1)、一般工业、白色家电马达/电机驱动调试
2)、数字电源调试
3)、太阳能逆变器调试
4)、电动汽车调试
5)、其他非隔离电源供电场合调试
6)、3.3V/5V或者5V/3.3V电平不一样系统调试
感觉上面列的多此一举。总之一句话就是非隔离电源供电和你觉得需要隔离调试单片机才安全的场合适用该板子。

6、IAR等其他IDE和工具的设置
由于受隔离器件的影响,理论不能超过1M时钟仿真,否则会掉线,这里截图说明了一下IAR和Jflash的设置,其他环境类似不一一列举了。

7、结束语
大家都是同行业的同仁,希望小小隔离板更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工作,生活;要是有更高调试需求,其实还有很多更快更优的解决方案,不想再折腾了,反正就那样,没啥难度;做这个板子纯属兴趣,周末的时候搞得,没啥技术含量,只是把这个过程留下来了,之前我们部门老大还说,这个隔离板原厂都不一定可以设计的出来,哎~也许是工程师的固执,为了咽下这口气罢了;

8、联系方式
QQ:1579937934
E-mail:xiaofei558008@163.com
本文网盘pdf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ntEKHIT

写的不好,大家不要拍砖啊~~~~~~~~~~~

更新一直在 CSDN 博客上: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感谢分享
[最新的版本来了,在闲鱼上有卖]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闲鱼】https://m.tb.cn/h.frhHJoL?tk=B3oa2RvCWUv「我在闲鱼发布了【Jlink隔离器,STLink隔离器,arm仿真器隔离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上几个新图片

网友A:
看来大家对现场不是很熟悉,我正想搞个,大哥方便发点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对现场不是很熟悉,我正想搞个,大哥方便发点资料不

请问一下啥叫搞个大的??是隔离电压高吗?还是板子大一些?

楼主(2015-12-11):
附上原理图

网友B:
不错 是个好办法

楼主:
上周末没事情,贴了50pcs:)

网友A:
你这是要卖嘛!我也经常为这事苦恼、我用Stlink、烧了不少Mcu跟烧写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卖嘛!我也经常为这事苦恼、我用Stlink、烧了不少Mcu跟烧写器了。

是呀,在淘宝有卖,都成本价,原理图已经提供了。谢谢支持

楼主:
还有一个作用是,用了隔离板以后,Jlink V8不那么容易掉固件了,这个是很多调试工程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3-05):
最近又给他加了个马甲,这样显得多好啊:victory: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SWD%2B%2B%2B隔离

隔壁网站有个图示用高速光耦,说2M稳定。  用磁隔离的话应该选个10M速度的芯片好些吧。

另外这个感觉拖线麻烦,接口做成JLINK配套那种通用转接板尾插比较省地方。

楼主:
谢谢,我学习一下;:):lol

楼主:
大家很关心板子的速度;
说明一下:
1、要是SWD模式,只有简单的信号线,不是平行加入底线的排线,仿真线距离大了以后很容易受干扰,不稳定;
    1M的速度,基本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应用需要了,下载/实时变量/Jflash没有任何顿挫感和卡顿
2、要是JTAG模式,我看了一下,隔离器理论上是有90M的带宽的。完全够用了;

楼主(2016-04-19):
新版本简单支持Jlink V8/V9 的SWD隔离器,即将来临;

楼主:
简易支持SWD 1MHz隔离板来啦。

楼主(2017-10-17):
2017-10-17日更新:

全新一代6M SWD接口 + 12M Jtag + CDC硬件串口的版本已经来临;

网友D(2019-03-29):
请问这个哪里能买到?

没有卖了。151--1800--7396

网友E(2019-04-30):
引用 楼主:
2017-10-17日更新:

全新一代6M SWD接口 + 12M Jtag + CDC硬件串口的版本已经来临; ...

6M的SWD,用的啥方案实现的啊??我看到双向的隔离器件最高的是芯科的I2C隔离器,只有1.7M啊。。。

简单一点I2C隔离1.7MHz我这个用的磁隔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6M的SWD,用的啥方案实现的啊??我看到双向的隔离器件最高的是芯科的I2C隔离器,只有1.7M啊。。。 ...

哈哈,其实后面已经实现25MHz啦。只是不太稳定而已。

网友F(2020-05-03):
引用 楼主:
2017-10-17日更新:

全新一代6M SWD接口 + 12M Jtag + CDC硬件串口的版本已经来临; ...

老板,这个5M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板,这个5M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工作原因暂时不卖了哈,哈哈

网友G(2020-06-2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7.4319509cr9yWwR&id=18837599542&ns=1&abbucket=20#detail

时代变频做的磁耦隔离 USBHUB,我一直在用,还可以吧,把要调试的JLINK ,USB-232,USB-485,等等都可以接在上面,比较贵,但相对更方便。适用性更广。

楼主(2022-04-27):
[最新的版本来了,在闲鱼上有卖]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闲鱼】https://m.tb.cn/h.frhHJoL?tk=B3oa2RvCWUv「我在闲鱼发布了【Jlink隔离器,STLink隔离器,arm仿真器隔离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2022-08-13):
Jlink隔离器,STLink隔离器,arm仿真器隔离器;
本产品主要应用于stm32等Cortex-M系列单片机开发,电机控制,数字电源,逆变器,等需要高压隔离调试场合;
参数&FAQ:
【1】支持SWD隔离——9600KHz(9.6MHz);
【2】支持JTAG隔离——12000KHz(12MHz);
【3】支持RESET信号隔离;
【4】UART隔离——不限速,支持淘宝带CDC UART版本Jlinlk(该类Jlink 最高115200bps,且工作在SWD模式下);
【5】支持Jscope 软件(现已经集成到Jlink安装包里了,见下面连接,D版 Jlink 请谨慎升级以免变砖);
【6】Jlink 驱动下载链接(D版 Jlink 请谨慎升级以免变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72CYybVLOP8dLqHGUiLIQ 提取码:6666
【7】请注意:本店只卖隔离器,不卖仿真器哦;
【8】支持JLink v8/9/10/Pro 各个版本,支持淘宝D版Jlink;
【9】支持STLink V2;
【A】输出兼容5V/3.3V;
【B】带电源防反接保护;
【C】亚克力外壳,使用塑料螺母固定替代金属螺母更安全;
【D】调试信号,RESET信号带指示灯,方便调试观察;
【E】输入20Pin,直接对接Jlink/STlink,输出20pin,全功能不阉割;
【F】Jlink可以使用指令:[power on perm] 开启隔离器左侧供电,D版跳线帽供电也行,右侧正常连接单片机即可 (单片机的 SWDIO, SWCLK线上不要串联电阻);
【G】STLink V2直接插上也可以使用,若需要STM8的SWIM接口隔离(通过仿真器SWDIO通道即可,不限速),若连线不清楚,请联系店家;
【H】兼容3.3V和5V电平MCU;
【I】PCB上MCU的SWDIO和SWCLK线不要串联任何电阻;

注意事项:
【1】IAR/Keil下,电机运行调试过程中,不要直接在IDE界面仿真暂停,以免炸管,正确做法是:
    1、先关闭MCU的全部PWM,使H桥的MOSFET管全部关闭;
    2、如果需要再按IDE暂停仿真按钮,切记不能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按IDE的暂停案件/设置断点(很危险,一般电机调试人员都知道);
【2】电机运行过程中,Jscope界面的停止按钮,最好也不要按,可能会造成CPU跑飞/异常挂机,
【3】Jscope和IDE可以同时使用,但稳定性变差,容易使仿真器挂机;
【4】总之,电机运行过程中,不管IDE还是Jscope静静的观察变量还是很安全的,尽量不要同时跑IDE+JScope,电机运转中(PWM输出情况下),IDE/Jscope尽量都不要按暂停;

视频介绍:
【1】前同事代言:
http://m.youku.com/v_show/id_XMzIzNjEwNzg2OA==.html?pgcpgcid=UMzEwNTY4MDU2&sharekey=3e63cc786c35359df714c610b734b5049&chInfo=ch_share__chsub_CopyLink&apshareid=8f1dbcb3-a79a-495c-97a9-66b854492f8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5b1d60dbWWTXs4&id=680153274021&ns=1&abbucket=7#detail

网友H(2022-11-15):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I(2023-12-27):
6M SWD接口用的是啥隔离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6M SWD接口用的是啥隔离器件啊?>

磁隔离

楼主(2024-05-25):
更新一直在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008/article/details/111661765

网友J(2024-11-08):
虽然但是,为啥不直接隔离USB啊

楼主(2024-12-25):
引用 网友J:
虽然但是,为啥不直接隔离USB啊

因为正版的 jlink 仿真器要1万,劳德巴赫之类的仿真器卖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