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技术交流,关于“利用超声波探头测量风速”

楼主(2015-09-16):
老师在四轴飞行器项目里面想要找几个学生帮忙,因为我是机械类专业,但一直有自学单片机,所以就想来试一下。想不到老师给的第一关竟然是“利用超声波探头测量风速”,并且附件如图,看看我能不能设计出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了

求设计思路就好,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就更好了

网友A:
声波在风速的影响下,传播速度是风速跟静止时的声波传播速度的矢量合。利用这个原理测量固定距离的超声波收发器之间声波的传播时间,与无风时的传播时间比较,可推知风速。其他方法还有机械法、热丝法、热膜法、多谱勒法等,但不是用超声波。

网友A:
对了古老的毕托管也可测流体速度

网友B:
你这是打算测三维的风速吗

网友A:
嗯,这个武器貌似三维的,有6个头

网友C:
比较好做的两种方式任选
第一:用TDC芯片(如GP2)测量飞行时间。
第二:利用相位差法测量相位偏差(其实也是时间差)。
利用时间差就可以通过公式计算风速,不过你需要一个标准装置。

网友C:
补充楼上: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气体或者液体超声波流量计的设计原理,最后善意的忠告,这个产品水不浅,你不一定搞的定,请慎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