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71)

楼主(2015-09-16):
34.6.4.2 中断
DAC有以下中断源:
。数据缓冲空(EMPTY):这是异步中断能用来从任何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
Underrun(UNDERRUN):这是异步中断能用来从任何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
。同步好(SYNCRDY):这是异步中断能用来从任何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
每个中断源有一个与之相关中断标志。当中断状态发生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INTFLAG)被置位。每个中断能单独地向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中的相应比特写1(INTENSET)来使能,通过向中断使能清除寄存器相应的位写1来失能(INTENCLR)。一个中断产生是在相应的中断标志置1并且相应的中断使能情况下产生。中断请求保持活动直到中断标志被清除,或中断失能,或DAC复位。见寄存器描述关于怎样清除中断标志。
DAC有一个通用的对所有中断源的中断请求线。用户必须读INTFLAG寄存器来检查哪个中断条件存在。
注意为了中断请求的产生中断必须写全局使能。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
的描述。
34.6.4.3 事件
DAC能产生下列输出事件:
。数据缓冲空(EMPTY)
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输出比特(EVCTRL.xxEO)使能相应的输出事件。写0到这些比特位失能相应的输出事件。参考”EVSYS-Event System”关于配置输入事件的描述。
DAC能在输入事件发生下列行为:
。开始转换(START)
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输出比特(EVCTRL.xxEI)使能相应的输入事件行为。写一个0到这个比特失能相应的输入事件行为。注意如果几个事件连接到DAC,使能行为将发生在任何进入的事件。参考”EVSYS-Event System”关于配置输入事件的描述.
34.6.5 休眠模式操作
DAC的通用时钟在idle休眠模式中是运行的.如果运行在控制A寄存器的Standby比特是1(CTRLA.RUNSTDBY)DAC输出缓冲将在standby休眠模式中保持它的值.如果CTRLA.RUNSTDBY0DAC输出缓冲将在standby休眠模式中失能。
34.6.6 同步
处理CLK_DAC_APBGCLK_DAC之间同步,当访问时一些寄存器必须被同步。寄存器能请求:
。当写时同步
。当读时同步
。当读写时同步
。不需要同步
当执行一个操作需要同步,在状态寄存器中的忙比特立刻置1,当同步完成时被清除。同步完成同步完成中断能被用作信号。
如果一个操作需要同步执行,而这时STATUS.SYNCBUSY1,总线将被拖延。所有的操作将成功结束,但CPU将被拖延并且中断将被挂起同总线拖延一样长。
下列比特需要写时同步:
。控制A寄存器中的软件复位比特(CTRLA.SWRST)
。控制A寄存器中的使能比特(CTRLA.ENABLE)
。数据寄存器中所有比特位(DATA)
。数据缓冲寄存器中所有比特(DATABUF)
同步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写同步属性指示的。
以下比特当读时需要同步。
  。数据寄存器中所有比特位(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