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怎么识别?

楼主(2015-09-16):
已知某个八位模数转换器输入模拟电压的范围是0~5V,这些电阻它怎么取得呢?谢谢

网友A:
用欧姆定律算一算很难吗?

网友B:
分压,注意分的档位均匀就好了

楼主:
现在已经想明白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想明白了呀

那你再算算假如有两个 甚至 3 个按键同时按下的 。。。怎么分?

网友D:
用AD转换做多路开关不是这样连的!应该所有电阻串联,每个电阻再接个对地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