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打算采用ST系列芯片,不知道现在加密性能如何?

楼主(2015-09-16):
原来用的STC系列芯片,可惜已经多数被**了。

楼主:
解密费多少?

网友A:
楼主做的啥好东西,有这么多人去**

网友B(2016-04-18):
楼主用STC15系列吗?这个解一次要上万,另请使用序列号加密,这个成本又会多不少
不知道解的人是怎么读出的?如果知道是哪个脚,把它烧断又会增加不少,这样没个五万应该没人愿意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