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手机工作电压为什么是3.8V

楼主(2015-09-16):
手机工作电压为什么选择3.8V,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这个电压值的?有谁知道,求科普下。

网友A:
是因为单芯锂电池的工作电压的关系吧?

网友B:
是为了表示重视3.8妇女节

网友C:
估计跟电池有关吧

网友D(2015-10-27):
我想是电池的规格导致的

网友E:
手机用的聚合物锂电池,它的标称电压是3.7V,满电是4.2V,手机的关机电压一般在3.3V,也就是说在3.3到4.2之间都可以工作

网友F:
锂电最低工作3.7V 电压,再低对锂电池有伤害.

所以,3.8~4.2V 为合适的工作电压区~

网友G:
因为通信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是3.3-4.2V,标准工作电压是3.9V.

网友H(2016-01-19):
6楼有道理

网友I(2016-04-01):
六楼说的有道理,手机里有的模块对电压有要求,太低就不能稳定工作了,七楼的,哪个资料告诉你锂电池最低电压3.7啊

网友J(2016-05-04):
引用 网友F:
锂电最低工作3.7V 电压,再低对锂电池有伤害.

所以,3.8~4.2V 为合适的工作电压区~

这样描述是不对的。
3.7V是电池的额定放电电压,锂电池在3.65~3.75V这段电压范围内放电持续最久。
普通锂电池放电可以放到2.4V,由于放电特性,低于3.6V后,电压下降得很快。
这种锂电池充满后的电压可达4.2V。
而锂电池还有另外一种参数,即额定放电电压为3.8V,这种锂电池充满电可达4.35V。
选择不同规格的锂电池通常也要对应选择不同/调节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