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同步整流

楼主(2015-09-16):
Boost同步整流,高端的二极管Q2使用MOS管代替,可MOS管内部有反向的寄生二极管,这么一来,当高端导通低端截止时,由于负载的存在,输出端的电流会从Q2里的反向二极管往回流,是不是就是输出电压升不上去的原因?用Matlab仿真也是,如果Q2从D到S就仿不出正确的结果,反而从S到D将反向的寄生二极管换个方向就能仿出结果。跪求大神看见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同步MOS管本来就是按电流流向S --> D放置。
自己找个同步升压芯片的规格书看看,例如TPS43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