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ID温度调节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恒温控制系统,把水从室温加热到40度并且维持在40度控制精度为0.1度(要求6分钟把水控制在40度),我采用pt100测温,100W加热带,stm32控制可控硅调节加热带,在调节PID 的过程中发现系统总是在震荡,画出来的温度曲线像一个正弦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缓解温度的大滞后性呢。还有就是稳定时间怎么解决,目前稳定时间在15分钟左右系统才可以稳定。。。

网友A(2015-09-17):
只有纯比例调节才会出现你讲的正玄波震荡,你加入积分试试

网友B:
LS的理论第一次听说。

网友C:
1楼说的对,重新整定你的PID参数吧,认真研究下每个参数的意义

网友:
用毛的PID啊,分段控制,先完全功率加热到80%,然后80%功率加热到90%,之后PID加热。

网友:
不要什么都要用PID。从实际触发。

网友D:
楼主要从实际出发,不是什么都PID的。

网友E:
算法问题

网友F:
学习PID理论
然后分段简单处理

网友G:
楼主是学习还是做设计?要是给人开发,直接买个温控表装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