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时钟源

楼主(2015-09-16):
MSP430F5529有多个时钟源,而且很多模块其时钟源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此外,由于一般情况下,系统功耗是和工作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有些时候通过选择较低频率的时钟源,在满足正常工作条件下,是可以有效降低功耗的。

网友A:
程序运行时所选用的频率越低,所小号的功耗越低,但是要考虑整体系统的功耗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