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能不能把我的负半轴的信号反转到正半轴上进行AD采集

楼主:
     我现在一个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器放大滤波处理后为有正有负的正弦波信号的,我的AD采集用的是单片机本身的AD模块的,其不能采集负值的,即低于零值以下的电压信号的都采集到的数据为零,我现在也想看下负半轴信号的数据情况的,敢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的。。。

楼主(2015-09-16):
   有好的信号设计方案的可帮我贡献一下都额,谢谢! 我这都捉急上火了啊。。

网友A:
用精密整流电路, 本坛有相关电路可以搜索一下.
如果单独只要负信号, 也可以用运放变换, 或者加偏置后软件处理.

网友B:
补充一个另类方案。可以根据电路需要分压输入。

网友C:
将电压提升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另类方案。可以根据电路需要分压输入。

不错,希望常来TI模拟技术板块回答问题。

网友E(2018-11-12):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你是怎么处理的,求解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