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的数据处理怎么办

楼主(2015-09-16):
   我现在连续连接了10秒的波形数据,该波形不是唯一波形的,有多种频率混合的,现在需要分析出改组数据中的不同时刻的波形信号的的最大波形参数的,包括频率与最大波形的,,该波形信号中包含多种频率的波形的。。。

楼主:
补充一下,,,该信号是连续的,不同频率的信号没有叠加在一块的,而是随机不定时出现的。

网友A:
针对信号的处理的,是不是要用FFT变换的呢?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

网友:
放到频域就能分出来了吧

网友B:
信号处理是们很大的学问,时域波形混在一起,放在频域就分出来了,在提取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