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这个比例同相放大的电路不能线性放大0.2V一下的电压

楼主(2015-09-16):
0.2V以上的可以比例放大十倍

楼主:
这是仿真图

网友A:
输入的共模动态范围,就知道了.

网友B:
因为不是轨到轨输入的。

谢谢大家!

网友C:
是否有查Vos的影响。

网友D:
+-电源即可

到如今还不懂如何建立正确的运放偏置工作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源即可

到如今还不懂如何建立正确的运放偏置工作状态

我感觉可能是这个运放在低电压输出下的输出电流太小了,同比例加大R4和R7的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E:
楼主把1K变成100K,9K变成900K再试试能不能线性放大

网友A:
仿真明显是有问题的,V+=0.1V,V-=0.199048V,还能放大十倍。?你是用仿真结果来判定吗?

网友F:
CA3140是高输出阻抗运放,采纳这个建议吧:
楼主把1K变成100K,9K变成900K再试试能不能线性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可能是这个运放在低电压输出下的输出电流太小了,同比例加大R4和R7的电阻应该就可以 ...

你与地板说得都沾边儿
你的运放处于“负”饱和,增益大减甚至100dB,必须使Uo静态大于——如1.5V,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与地板说得都沾边儿
你的运放处于“负”饱和,增益大减甚至100dB,必须使Uo静态大于——如1.5V,才行 ...

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与地板说得都沾边儿
你的运放处于“负”饱和,增益大减甚至100dB,必须使Uo静态大于——如1.5V,才行 ...

地板是哪位?

网友D:
昨天刚学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