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别电路到分析电路的方法

楼主(2015-09-16):
小弟现在参加工作,想从新学习学习维修电路并解决电路出现的问题,面对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小弟不知道从何下手,求各位大哥大姐传授下经验,怎么从维修电路新手变为维修电路高手,需要看些什么书?求推荐谢谢了

网友A:
多看看电路图,结合电路分析教材,多钻研多试验

网友:
个人经验:
既然你已经工作了...那么,在工作中面临的板子虽然看起来复杂,但是,你得明白,其实,你所面对的板子,只是在你模电数电考试中,那些电路的某一种应用而已.....
复杂问题简单化
然后,面对复杂的板子,深吸一口气,瞧一瞧,看一看;有没有集成的元器件没有?对,就是那有好多只脚的? 不认识? 没关系,元件表面印字有木有? 有,好啊,百度找找,看看规格书,各个脚位干啥的....没有印字? 没关系,下一个.........
(要是提问:看了查了,不懂! 回答:没关系,还是百度找找,温故知新,以旧带新,加自己的理解)
慢慢的,慢慢的,墨迹墨迹啊.....好像似懂非懂了....问问同事,问问领导...翻翻书...异想天开...

既然是维修嘛...当然从功能入手啦...从现象到后面的功能实现单元...再到具体某一点或者几个点

总结:维修,靠积累

网友B:
把你家里的电器从小到大拆了看看.电路就是积木而已.

网友(2016-03-15):
多看书,多找资料。推荐一本(门老师教你看电子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