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RCC电路中反馈电容并联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5-09-16):
用最简单的RCC电路只做了升压电路,产生高压,输出为高压电容,高压电容上面并联有放电球隙。
看到有的RCC电路的反馈电容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就试验了在图中的RCC电路的反馈电容上并联二极管,发现对振荡波形影响比较大。
不并联二极管时,球隙放电后,重新充电时,振荡器频率由低变高,三极管通断占空比由接近一半逐渐变大。
并联二极管时,球隙放电后,重新充电时,虽然振荡器频率也是由低变高,但振荡出现间歇,高压电容充电时间加长。
不知道在反馈电容上并联这个二极管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的这种RCC电路并联二极管效果不好。高压电容充电时间加长。

网友A:
机理恰好相反!
並聯二極體〈開放〉了電容充電方向,以不致于被单向充电逐渐趋于满格。
〈合理〉并联2极管极性应于图中左负右正。

网友B:
反馈电容上并联这个二极管(于图中左负右正)的主要作用: 稳定振荡幅度。

网友A:
电路不具稳定幅度的确切机制
换言,幅度随电路参数自由确定
但它可以稳定工作状况,如,免受开关管参数影响,周期相对稳定

楼主:
试验时,并联在反馈电容上的二极管确实是左负右正的。

网友A:
编辑更新主题贴,不能置顶,不被关注。
并2极管,出于稳定工况,
并非为更宽的极端负载效果。

不并二极关,开关管的寄生效应将起作用,情况就复杂一些了

楼主:
并二极管,针对我的这种应用,效果不好

网友A:
因素复杂,情形不同
譬如反馈电压的选择

对简单自由电路,如楼主情况,不用D真的可能更宜

楼主:
还发现,随着次级高压电容充电电压的升高,三极管导通,截止的占空比越来越大,是符合反激式升压原理。
不理解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加长,截止时间变短?

网友A:
10楼描述估计没有人能听懂
首先,何为充何为放电应明确指明方向,诸如由左向右等。
第二,需表明充放电对应的U_TB2方向。
第三,U_TB2所对应的开关管状态。
第四,尤其需要提问:“三极体一直導通的狀態”意味着将要发生什么?仅仅是“停止振盪了”吗?
第五,反馈电阻R24、反馈电压U_TB2等参数,在影响停振事件中没有改进的选择余地吗?

网友A:
噢,你以那大shi为标杆
然而,俺跟本就不入那一流,因此也就连一成也听不懂你或他那一套
祝你早早成就小shi吧

网友A:
半个大shi方解得78成,已经不少了
痴说6道到连基本逻辑性都丧失了
你那个什么鸟儿还是超再生也有个C并联D?
它们间歇振盪也是因“管子长时间导通而停振”吗?
再怎么满嘴胡说也不能到这种语无伦次程度

楼主:
我的实际电路没有并联二极管D,效果好,并联后,输出电流变小。

网友A:
LRCD,因素繁多,作用复杂
对于这种完全自由的脉冲振荡,最终以实验确定参数,几乎是100%必须的

老张这么快敲定电路,想必是参考了鸟电路和超再生

问楼主,反馈匝比取了多少,学个经验

楼主:
因此反饋電容量在不限制反饋量之下的電容量能小就小,但這樣也會使起振變慢,因此在電容端并聯二极体,使得正半周反饋信號不被電容量限制,可以採用較小電容量,當然加入二极体將使得Ton加寬

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C:
RCC,简约而不简单,
强势围观两位大神斗法:lol

楼主:
变压器是在一个它激式高压电源上拆下来的,加上信号源测试电压比,从其中找了几个电压比例合适的绕组和同名端,电源电压由几十V逐渐升高,观测发热情况,最后定的参数。
初级加180v交流,反馈绕组电压5v

楼主:
最好有个做过RCC的谈谈体会,反正我的这个高压产生的RCC电路不能并联这个二极管,
实话说,我没搞懂电容并联二极管的电路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CC,简约而不简单,
强势围观两位大神斗法

不敢当,俺是平民,远离神仙

楼主(2016-02-10):
体会,RCC电路很高明,调节后才有体会,测量了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电流上升是标准的锯齿波,对应的是三极管的导通,电流下降很陡,对应的是三极管的关断,反激式是在关断时输出,升压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