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无应答

楼主(2015-09-16):
在调一个DS18b20的温度检测电路,不知道为什么DQ一直是高电平,无应答。感觉电路没有问题呀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协议有问题了......

网友B:
这种情况,要注意检查时序。
即使代码一样,时钟不同时序就会变

网友C:
我也遇见这种问题了,万用表测量DQ,一直是高电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这种问题了,万用表测量DQ,一直是高电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先查硬件,后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