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8b20无应答

楼主(2015-09-16):
单片机用的是C8051F020,做DS18b20的温度采集实验,不知道为什么DQ一直的高电平和VCC一样,没有应答信号返回,求助大神指教
18b20的初始化是这样的,DQ用的是P6.0,感觉是这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void ow_reset(void)
{
   P74OUT|=0x10;
   clr_DQ;                //延时最小480us
   delay(700);
   set_DQ;
   delay(50);  //延时15-60us
   P74OUT&=0xef;
   P6|=0x01;
   while(P6&0x01);
   delay(700);         //延时60-240us
   set_DQ;
}

网友A:
这东西是靠时间控制的,应该是延时时间不正确

网友B:
P74OUT|=0x10;为何要写这句,看不懂

网友C:
注意观察时序吧,没啥好办法

网友D:
切换输入输出了吗?

楼主:
P74OUT|=0x10;为何要写这句,看不懂

P74OUT|=0x10;将P6口的低4位设为推挽输出;clr_DQ;输出低电平;set_DQ;输出高电平

楼主:
切换输入输出了吗?

P74OUT&=0xef;
P6|=0x01;这不就是切换为输入吗

楼主:
注意观察时序吧,没啥好办法

我也知道时序是关键,但是我觉得我的时序应该是没问题的,版主帮忙看看

楼主:
现在已经验证
P74OUT&=0xef;
P6|=0x01;
是切换为输入的了。DS18b20在其他板子上也验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的这个上面还是无返回信号,死在while(P6&0x01);也就是单线引脚上一直是高电平。可能是时序问题,但我实在找不出来怎么不对了
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E:
应该是时间没调准,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一下。《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有18B20详细原理介绍与逻辑分析仪实测波形可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验证
P74OUT&=0xef;
P6|=0x01;

用示波器观察DQ波形,看看延时是否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我再看看

网友G:
while(P6&0x01);
这句是在干什么,不是在设置为输入后,直接延时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