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推荐5V-6V转5V的LDO稳压芯片,本帖没现金,只有积分激励

楼主(2015-09-16):
注意 LDO芯片哦,不是开环设计的那种开关电源哦;

加LDO就是为了将开环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5V-6V)转换为稳定的5V,供系统使用。。。

网友A:
电流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   看看 附件  有需求,联系QQ 394233008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   看看 附件  有需求,联系QQ 394233008

看芯片手册,貌似推荐输入输出压差为1V以上,而我的需求是5V多转5V

网友C:
我感觉可以用TL431:shutup:

网友D:
5V-6v转5v。。。

输入到底是几伏?

网友A:
低压差的 LDO 大多数支持最高电压6V  你6V 用 不保险
支持高电压的 压差又大了
再说了 你都不说电流要求 ,怎么帮你找?

网友:
连电流都不说,xc6203怎么样?

网友E:
用LDo把5V转成5V?

网友F:
TPS717   TPS799 太多了

网友G:
有这样的LDO?可以叫 0DO了。。。理论上就不可能啊。。。这世界真大~~

网友D:
老老实实,先升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差的 LDO 大多数支持最高电压6V  你6V 用 不保险
支持高电压的 压差又大了
再说了 你都不说电流要求  ...

1A足够,我解释一下为啥是5V多转5V哈,因为是隔离电源输出,不是稳压电源输出,加上假负载后,还是输出5.8V,有时候5.6V,所以需要加个LDO做下稳压

网友A:
忘了说 低压差的大多都是电流0.3A 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 低压差的大多都是电流0.3A 内的

不知道你用过隔离电源没有,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L
你想要做什么?
如果是隔离电源过来的  建议 电压放到6-9V
然后用1117 降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做什么?
如果是隔离电源过来的  建议 电压放到6-9V
然后用1117 降到5V  ...

谢谢你,以后慢慢打赏你,我需要充钱了,,,
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用隔离电源先升压,后用1117降压稳压;
另一种方案,就是输出并联电阻,阻值从大到小测试,看那个阻值能将电压降到5V左右。。。。。。

网友H(2017-03-07):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以后慢慢打赏你,我需要充钱了,,,
两种方案,一种就是用隔离电源先升压,后用1117降压稳压;
...

我用0505,后面并一个30欧,才降到5v左右
以前510欧,电压都是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