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SWD调试接口受干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16):
芯片:STM32F405,使用的SWD接口调试,从Jlink到目标板线长6cm左右;项目中要用的无线模块,在无线发射开启后,发现Jlink连不上STM32,而拔掉无线模块后一切正常;或则使用锡箔纸把调试线裹上,也可以进行调试;请教如何处理这种干扰问题?

实际使用中也发现,Jlink调试线不能太长,太长后swd很容易出问题;之前用单根的线做成swd线很容易出问题,后面改成排线才好一些,stm32的swd太过于脆弱了。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