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三极管存在漏电流

楼主(2015-09-16):
现用单片机的两个IO连接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一个三极管是NPN型,一个是PNP型,NPN型的三极管集电极接VCC,发射极接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到PNP型三极管的发射极,PNP型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地,在使PNP型三极管截止时(即连接PNP型三极管的单片机IO置1),会存在漏电流,发光二极管会亮(连接NPN型的单片机IO有脉冲波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怎么解决漏电流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换低漏电流的三极管,或者换mos管

网友B:
这年头,锗管已经绝迹了,所以楼主肯定用的硅管,硅管的漏电流(准确说是穿透电流)在nA级以下,根本不可能点量LED,要么楼主电路接错了(建议上电路图看看),或者MCU驱动端在乱动。

网友C:
是得有电路图才能分析。

网友D:
LZ的电路很奇怪,没有说有限流电阻,一个LED,有必要这么复杂吗?直接GPIO驱动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锗管已经绝迹了,所以楼主肯定用的硅管,硅管的漏电流(准确说是穿透电流)在nA级以下,根本不可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锗管已经绝迹了,所以楼主肯定用的硅管,硅管的漏电流(准确说是穿透电流)在nA级以下,根本不可能 ...

已上图,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电路很奇怪,没有说有限流电阻,一个LED,有必要这么复杂吗?直接GPIO驱动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

因为有个IO要复用,所以就做一个类似开关电路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得有电路图才能分析。

已上图,请指教

网友B:
阁下上的乃是硬盘图,吾等安能访问汝之计算机哉?敢请附件上传之。

楼主:
没发现,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阁下上的乃是硬盘图,吾等安能访问汝之计算机哉?敢请附件上传之。 ...

深切暴露不常逛论坛啊,已上传,看可以不?

网友E:
就控制一个LED等,一个IO一级不就好了吗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自找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个IO要复用,所以就做一个类似开关电路的东西

你现在是用两个IO控制一个LED
有个IO复用,不是还有一个IO闲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是用两个IO控制一个LED
有个IO复用,不是还有一个IO闲着吗

那个闲着的IO也是复用的!只不过是单纯一个功能,另一个IO除复用外,还兼具了其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自找麻烦。

其实两个IO复用了,只是功能上有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是用两个IO控制一个LED
有个IO复用,不是还有一个IO闲着吗

两个都有复用啊!这个只是简化的图,另一个IO还有其他功能。

网友B:
上下两个管子互换一下就好了。楼主模拟电子需要重修啊。另外确实应该看一下,是否可以不要三极管。

网友H:
楼主npn 三极管的接法是先将发射极接地,你将集电极接电源都无法完全导通的

网友I:
一个三极管不就好啦真是简单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