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7】如何降低米勒平台的影响?

楼主(2015-09-17):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什么是米勒平台?如何降低米勒平台的影响?

网友A:
米勒平台是由MOS管的米勒电容引发的米勒效应,在MOS管开通过程中,GS电压上升到某一电压值后GS电压有一段稳定值,这就是米勒平台,过后GS电压又开始上升直至完全导通。米勒效应会严重增加MOS的开通损耗。
选择MOS时,Cgd越小开通损耗就越小,米勒平台的影响也就越低,米勒效应不可能完全消失。

楼主:
补充下:米勒平台为IGBT 本身的特性参数,一般只有增加IGBT 栅极的驱动电流可以降低米勒平台的影响。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B:
米勒平台 第一次听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