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软件中watch window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如图中所示,在调试程序时,想要观察变量,但是watch window里提示Trouble reading memory at 0x1F5F35D8 on Page 1。变量值也不改变,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有时还会遇到一种错误:identifier not found。网友说要么改成全局变量(可行),要么加GEL文件,请问这个怎么加?

网友A:
右击刷新也不变化吗
GEL你在按照CCS目录下找找对应系列的.GEL文件
然后添加到工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刷新也不变化吗
GEL你在按照CCS目录下找找对应系列的.GEL文件
然后添加到工程下 ...

点击刷新也不变化。我485程序中,rdata是字符指针,是用来接收上位机传过来的数,con是把rdata转换成十六进制数的。现在rdata没显示,con也一直为0。
在用rs232时也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重新rebuild程序就会变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猜想是cmd文件中需要重新改分配空间吗?

楼主:
问题的解决方法应该就是更改CMD文件或者GEL文件,由于本人对这两个文件的学习还不到位,没有用这种办法更改。还有一个办法是把字符串指针改成数组,就不出错了。等到以后学好GEL和CMD,再试试第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刷新也不变化吗
GEL你在按照CCS目录下找找对应系列的.GEL文件
然后添加到工程下 ...

结贴怎么给分?第一次发帖,不懂怎么操作。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刷新也不变化吗
GEL你在按照CCS目录下找找对应系列的.GEL文件
然后添加到工程下 ...

版主,结贴怎么给分,第一次发帖不懂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结贴怎么给分,第一次发帖不懂怎么操作,谢谢!

你到论坛里面搜一下。有专门讲解怎么结贴给分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