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用stm32的ADC口采集过音频啊?

楼主(2015-09-17):
怎么有噪声啊

网友A:
串1uF电容、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1uF电容、10K电阻

谢谢,你亲自做过吗?

网友B:
你用这个采集音频不靠谱啊,那个需要运放,滤波等等,不如用集成的音频采集芯片。

网友C:
采音频还是用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D:
采集这个,直接采集,信号弱,检测不到的。

网友:
有噪声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E:
速度够,数据有地方存应该就可以

网友F:
音频不都是I2S接口吗,用ADC的接口能搞定吗

网友G:
不是有 VS1003 吗?专业的音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