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使用求助,阻抗匹配求助

楼主(2015-09-17):
AD14正反面铺铜后,为什么GND过孔上有这么一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我做的是CC2530的核心板,不知道芯片到天线接口这部分的电路要求50欧姆的阻抗怎么进行测试,有没有可以仿真的软件

楼主:
求大神 哦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说路线中的走线阻抗控制的话,可以用 si9000软件来计算下,就可以得到具体参数的。
这软件与教程网络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