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lash loader 异常问题?

楼主(2015-09-17):
flash loader demo 以前下载的程序运行都是正常,最近下载过程都正常,就是程序运行异常?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啥?需要下载BIN文件的吧,你是说往U盘里放程序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就是通过U盘烧录程序,结果烧完了,坏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程序写对了吗、?你把以前能用的下载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