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想预算有多少够用的热水,该如何设置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5-09-17):
我想在热水器加一个显示面板,用于提示用户当前热水量够多少人洗浴,想法是通过各点温度来推算。但事实上我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请问能否在不添加硬件的情况下,实现上述功能?如果不能,需要添加多少硬件呢?谢谢

网友A:
用个简易的液位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简易的液位计就行了

你好,可否说的详细些呢?因为是顶水式的结构,水箱一直是满水,但我想统计的是有多少够洗浴的热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否说的详细些呢?因为是顶水式的结构,水箱一直是满水,但我想统计的是有多少够洗浴的热水 ...

一直是满水啊,那就不好解决了。因为只有一个温度测量点,不清楚由于水的温度传导造成的温度分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是满水啊,那就不好解决了。因为只有一个温度测量点,不清楚由于水的温度传导造成的温度分布情况 ...

好吧,我是想根据时间点的测温量,来逼近分层循环模型,算出空间中每一点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是想根据时间点的测温量,来逼近分层循环模型,算出空间中每一点的温度 ...

应该可以。需要做几次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建模

网友B:
动态范围太大。

如果你的热水是 非混合直接洗,只需要出水量和出水时间就好了,不需要温度测量 !!

如果要混合,冷水的温度,变化范围太大。基本上,很难。这问题多年前就想过。

网友C:
你是打算洗澡前关掉热水器吗。如果不是,只需要关心出口处的温度是多高就行了。人体能承受,然后可以根据温度来控制什么时候加热。

网友C:
目的和水龙头上安装的热水器一个道理,因为人体洗澡不需要100度的水,只要人体能够承受即可,可以根据人的不同稍微加以调节。只要能保证源源不断的出水即可。还有要有一个缓冲时间,洗澡吗,搓一搓,洗一洗。然后再搓一搓,最后再冲一冲。O.K.

网友D:
首先你要知道要求的出水温度To,冷水温度Tl,热水温度Th,出水流量NL/s,热水器容量ML
然后根据要求的出水温度得冷热水比例是(x+1)To=xTl+Th
最后出水时间=xM/N

网友E:
好多人不明白LZ的意思,估计也有好多人不明白热水器的结构原理。
正常使用时热水器的水是先进先出的,内部加热器也有好几个,而温度传感器只有一个,根据温度是无法知道有多少热量的热水的。
除非你安装足够多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F:
家里用的那种储水式电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不明白LZ的意思,估计也有好多人不明白热水器的结构原理。
正常使用时热水器的水是先进先出的,内部 ...

:handshake所以我想知道在不添加硬件成本情况下,单一传感器测的的历史值温度能否算出空间其他点的温度。如果不可行的话,我用四点测温,但安装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想知道在不添加硬件成本情况下,单一传感器测的的历史值温度能否算出空间其他点的温度。 ...

感觉研究这个没有多大意义,目前好像没有这个显示剩余热量功能的热水器。
比如我热水加热到55度,开始洗澡,显示的水温很快就下降了,甚至低于30度,但是放出来的水还是很热的,等到你感觉热水温度下降了,也意味着很快没有热水了。这肯定和温度探头的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研究这个没有多大意义,目前好像没有这个显示剩余热量功能的热水器。
比如我热水加热到55度,开始洗 ...

也许这功能暂时需要花时间去做,去研究,但对于消费者,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加上的,感谢你的回帖。某热水器研发工程师:)

网友G:
电热水器冬天我一个人一个月要用一百多度电,天然气热水器十几块钱搞定,还是两个月!

网友G:
错了,是一百多块钱电费,两百多度电一个月,真心用不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错了,是一百多块钱电费,两百多度电一个月,真心用不起

用电本来就比用天然气贵一些,冬天用电更贵了,主要是散热损失太大,早晨烧好的水,晚上已经降低了好多度。如果是洗澡前加热,会省不少电。感觉热水器的保温性能太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电本来就比用天然气贵一些,冬天用电更贵了,主要是散热损失太大,早晨烧好的水,晚上已经降低了好多度 ...

嗯,洗澡前加热又需要等好久一会,不如天然气立马可洗,那个前几年忽悠说能保温一星期的热水器厂家不知道还在不。冬天洗澡很蛋疼,你得掐着时间洗,就象本帖讨论的,如果你已经稍微感觉水温有变化,必须赶快冲两下准备穿衣服,冷水分分钟就要到了,我实在想不出它的啥好处来

网友G:
:(估计有些把楼主搞郁闷了,不好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