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预冲电路中继电器选择

楼主(2015-09-17):
输入电压200VDC-600VDC,输出380VAC变频器想用继电器做预冲,大概继电器选的话电流电压要求怎么选呢?

楼主:
这个缓冲电路的继电器选型不知道怎么选,输入电压200DC-600DC,继电器控制电压24V或者12V都可以。

网友A(2015-11-22):
需要看用的限流电阻,600V dc该有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