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nknown command 'booti' - try 'help'

楼主(2015-09-17):
从sd卡启动boot.img的时,在u-boot环境下,输入命令: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w init=/init'
setenv bootcmd 'mmc dev 0; mmc read 0x11ffffc0 0x800 0x5000;booti 0x11ffffc0'
saveenv

结果如下:
MMC read: dev # 0, block # 2048, count 20480 ... 20480 blocks read: OK
Unknown command 'booti' - try 'help'

freescale给的android用户手册上,是使用到booti这个命令的,为什么我这里不可以?
希望大家解决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哪个版本的BSP呢?

你好!
我是按照freescale的Android用户手册上步骤下载的源码android_L5.0.0_1.0.0-ga,里面的内核是3.10.53,uboot是2014-04。

编译uboot的配置是:
Active  arm         armv7          mx6         freescale       mx6sabresd          mx6qsabresd                          mx6sabresd:IMX_CONFIG=board/freescale/imx/ddr/mx6q_4x_mt41j128.cfg,MX6Q,DEFAULT_FDT_FILE="imx6q-sabresd.dtb",DDR_MB=1024,SYS_USE_SPINOR                                                           Fabio Estevam <fabio.estevam@freescale.com>

在“SYS_USE_SPINOR” 后面没有添加“ANDROID_SUPPORT  ”。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还没有玩过Android

网友C:
关注一下,顶起来,期待后续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在你的uboot中saveenv命令好使吗?还有在你的uboot中你使用print命令,把你的uboot中参数设置都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我看你mmc dev 0设置的是0,你这里写到SD卡上,如果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的话,sd对应的不是0,所以会出现找不到booti。建议你参考userguide的文档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