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转个Cadence Allegro文件

楼主(2015-09-17):
前两天购买了飞凌的开发板,但他们公司不提供AD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图,想请大家帮忙转换一下格式。
谢谢!

网友A:
转出来也有问题的 需要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出来也有问题的 需要自己修改

那也可以呀,比自己画应该快一点吧。

网友B:
ad可以直播导入allegro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可以直播导入allegro的文件

我AD,SPB17都装了,但是导入的时候还是出错,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谁能帮忙导一下或指点一下呢?

网友C:
先用cadence 降版本
然后 原理图 用AD 导入 如果出错 打开dsn 删除其他页 一页页转
至于BRD 把铺铜删除 存低版本 然后 AD 导入
以上这样操作成功率还是很大 的
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