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Discovery USB

楼主(2015-09-17):
现在已经在STM32F429 Discovery上面运行了uclinux.
usb otg做host, hub已经驱动, 但是用一根OTG线连接一个鼠标没有任何反映.
已经加载了鼠标驱动,并且OTG线连接鼠标在手机上已经验证.
参考了http://www.emcraft.com/som/stm32f4/usb-wifi-stm32f4
以及http://www.emcraft.com/jdownloads/som/stm32f4/usbwifi.tgz中的内核配置
插上鼠标毫无反应, 配置的引脚为PB12-15 PC4-5

网友:
楼主都玩Linux了,好牛叉,OTG连接后,是不是你鼠标供电不足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用无线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供电问题,用无线的试试。

FreeRTOS上面可以枚举USB设备, 然后uclinux内核出现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0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1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2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3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4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5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6
dwc 2.0 Unable to clear enable on channel 7

就是寄存器 地址为50000500 + 0x20 * ch(就是8个channel) 写入后,等待硬件清零
当然 最后系统的usb root hub还是能够枚举 也能看到PID VID

网友B:
供电不足的话应该也不会工作,但是你上面给出的信息是不能清除使能。。。为何

网友C:
鼠标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的话应该也不会工作,但是你上面给出的信息是不能清除使能。。。为何 ...

我去查看状态寄存器,感觉有中断来了,而暂停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协议呢

设备驱动已经加载了.

网友A:
好麻烦的问题,哎,我也没用过这个,大家谁会啊,我坐等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D:
没玩过系统,不知道楼主加载的驱动是不是适合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麻烦的问题,哎,我也没用过这个,大家谁会啊,我坐等楼主解决问题。

现在发现 应该是DIScovery的板子Mic-USB用的HS控制器, 另外一路(FS)PA11, PA12可以正常使用.
正在 调试 PB14 PB15(应该使用的是HS模式的控制器), 驱动在初始化就失败了
dwc2.0 : HANG soft reset GRSTCL=80000001
如果做FS设备,只初始化PB14 PB15是否合理. 因为做HS设备需要多个引脚 以及PHY的支持

网友A:
我从网上找了个示波器的例程下载进去了,很好玩。

网友E(2016-09-09):
STM32F429 Discovery USB
你好,我碰到了你一样的问题,我还是用的PA11, PA12
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BSP现在emcraft网上最新好像改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能否你测试的BSP给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E:
楼主上线帮帮忙呀,都玩了一周了

网友F(2017-01-12):
我也在玩STM32F429的linux。也遇到了USB的问题,上网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答案。在翻了7-8页后发现了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