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蜂鸣器使用、LCD背光控制、触摸屏校准、GPIO操作

楼主(2015-09-17):
EasyARM i283提供了非常方便的io操作手段,可以减轻开发人员的负担!
1 蜂鸣器使用

        为方便使用蜂鸣器,系统为蜂鸣器提供了类似于LED的操作接口,对应的操作文件是/sys/class/leds/beep/brightness。写入数据1使蜂鸣器鸣叫,写入0停止鸣叫。

        操作示例:
root@EasyARM-iMX28x ~# echo 1 >/sys/class/leds/beep/brightness                      #控制蜂鸣器鸣叫
root@EasyARM-iMX28x ~# echo 0>/sys/class/leds/beep/brightness                       #控制蜂鸣器停止鸣叫

2 LCD背光控制

        EasyARM-i.MX283A的LCD背光控制接口文件为/sys/class/backlight/mxs-bl/brightness。该文件可以设置的值为0~100之间:当设置为0时,背光最暗;当设置为100时,背光最亮,其设置命令如下:
root@EasyARM-iMX28x ~# echo 100 >/sys/class/backlight/mxs-bl/brightness

        LCD亮度默认值为80:
root@EasyARM-iMX28x ~# cat/sys/class/backlight/mxs-bl/brightness

3 触摸屏校准

        触摸屏校准命令为ts_calibrate,在终端输入ts_calibrate命令,LCD上出现如图 8.30所示的5点校准界面。
root@EasyARM-iMX28x ~# ts_calibrate

触摸屏校准界面

        使用触笔点击“+”指针的中心,直到校准完成。输入reboot命令重启系统,或者先输入sync命令,然后按复位键重启系统。

4 GPIO操作

        EasyARM-i.MX283A可用作GPIO功能的接口如所示。

EasyARM-i.MX283A的可用GPIO

        在这些接口中,以Px.xx(x为数字)命名的接口是GPIO专用的接口,而其它接口则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复用为GPIO功能(但一旦用作GPIO功能,除非重启,否则不能恢复为原来的功能)。

        在/root/目录下有gpio_driver.ko驱动模块文件。输入下面命令加载驱动模块:
root@EasyARM-iMX28x ~# insmod /root/gpio_driver.ko

        驱动加载完成后,会为每个gpio端口都生成一个设备文件节点:

        这些设备文件节点和GPIO接口的丝印一一对应,例如可以控制P3.27接口的设备文件节点是/dev/gpio-P3.27。通过这些设备文件节点,用户可以在shell直接操作指定的GPIO。

        以P3.27为例,控制P3.27输出高电平的方法为:
root@EasyARM-iMX28x ~# echo 1  >/dev/gpio-P3.27

        控制P3.27输出低电平的方法为:
root@EasyARM-iMX28x ~# echo 0  >/dev/gpio-P3.27

        在P3.27读取输入电平状态的方法为:
root@EasyARM-iMX28x ~# cat /dev/gpio-P3.27
0 或 1        该命令会返回0或1:0表示输入的是低电平;1表示输入的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