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红外数据发送有效距离不稳定,而且有问题

楼主(2015-09-17):
用的103做的一个红外遥控器,在测试有效距离的时候,从很近的地方开始发送命令,然后一点一点的使距离增加
在没有超出最远距离之前都可以成功,但是,一旦中间有哪一次没有成功(这个距离是在有效距离之内的),

比如方向错了,那么这个时候 就必须再次非常靠近接收的空调才能继续控制空调。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具体做过,之前做过一款无线调光的,感觉和你这个类似,但是没有楼主这样的情况。

网友B:
那就是彻底不行了

网友B:
建议直接从很远开始测试,往近了走。

网友C:
好像是这个问题,失败时候设个复位不知道行不

网友D:
看来是空调的接口板还在接收未完成的数据. 缺乏超时断开机制.

网友E:
软件设计的有问题,缺乏对异常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从很远开始测试,往近了走。

测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空调的接口板还在接收未完成的数据. 缺乏超时断开机制.

刚开始的时候,发送完一个指令后,pwm波依旧在发送。后来我改成每发完一次就把pwm停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发送的距离就非常近。

在示波器上看波形。感觉不对,应为默认电平是低的。就是配置完后是A的波形。但是正确的波形应该是B的波形才对啊。

我程序如下,能否看下有什么地方不对。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6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设计的有问题,缺乏对异常的处理

如果做异常处理的话,应该从什么地方考虑呢?因为感觉只是一个遥控器,不会有回复的数据,没发根据数据做出相应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个问题,失败时候设个复位不知道行不

额,发送的数据肯定是没错的。如果想要复位,起码应该有个应答数据啥的。但是空调貌似不会返回应答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做过,之前做过一款无线调光的,感觉和你这个类似,但是没有楼主这样的情况。 ...

你当时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在软件里面要设置,检测到引导码,后面的部分要做异常处理。
楼主可以在测试的时候按键速度减慢 再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软件里面要设置,检测到引导码,后面的部分要做异常处理。
楼主可以在测试的时候按键速度减慢 再测试测试 ...

引导码肯定是检测的

在207上是没有问题的。移植到103上出现的问题。

很怪的问题。

网友F:
最好能在线调试一下,当出现无法控制的时候检测MCU处于什么状态,程序是跑死还是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在线调试一下,当出现无法控制的时候检测MCU处于什么状态,程序是跑死还是别的问题 ...

程序没有跑死,跑死就复位了。看门狗已经开了。

调试是没有问题的,组出来的数据没问题,发送出去然后接收看波形也没问题。

如果在发送完一个命令后不停止pwm波,虽然距离会远一点,但是距离远的时候会导致“中间一旦有某一次空调没反应,那么后面的命令都没反应,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到离空调很近的地方才行。在近距离的时候,每次命令空调都可以反应。”

如果每发送完一个命令,就停止pwm波,然后距离就会非常近,非常近。

网友F:
那就要多方面找原因了,红外接收头的质量,测试环境有没有红外干扰,红外发射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要多方面找原因了,红外接收头的质量,测试环境有没有红外干扰,红外发射器等等。 ...

非常感谢~!

网友G:
是不是初始化没配置好

网友H:
有时候可能是硬件问题,我之前调一个NRF24l01,弄来好长时间不成功,后来发现,模块是坏的

网友I:
应该是软件处理的问题,如果软件做了错误处理机制,比如收发数据损坏,丢弃重新请求。

网友F:
最好能拆下之前的红外接收头试试,我原先碰到过日光灯管对接收头干扰很大,更换新的就没这个现象了。

网友J:
可以适当调整高低电平的宽度。

网友B:
红外我以前用的都是挺好的。

网友K:
中间一旦有某一次空调没反应,那么后面的命令都没反应

这里是没接收到信号还是什么,能不能当出现没反应时重新初始化

网友L:
仔细查下硬件上面,207与103的硬件不一样

网友M:
你的程序有问题,遇到问题就卡在那里了

网友N:
不行就该方案,不用红外

网友O:
也许在发送有效数据之前,先发一段时间的空载波,然后再发数据,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当时的问题出在哪里?

偶尔会出现失灵现象,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P:
硬件的问题也非常让人头疼,有时候就是想不通!!!!

网友Q:
有时候的确
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