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已支持(EP968),大客户已大批量烧录验证

楼主(2015-09-17):
该客户是GD32F130首批用户,以前使用STM32F030芯片,去年开始试验用GD芯片替代。
已升级20多台EP968,用于同时烧录STM32F0芯片和GD32F130芯片。:victory:

楼主:
如果有EP968客户需要烧录GD32F130芯片,可以联系,索取升级固件。
其他GD的型号,需要客户可以提供样片或样板,以便进行软件修改工作。

网友A:
支持下,第三方的烧录工具听说的不多

网友B:
我还以为是个软件呢,原来是个批量烧写工具。

网友C:
这个是个好消息的,值得大力推广。

网友D(2015-10-26):
这烧录工具的很关键。

网友E:
最近在做STM32F205的一个项目,芯片买来第一次能写进去程序但是再往后就写不进去了(通过USART1串口烧程序),烧写软件提示可以读到芯片PID,但是烧写数据一直是0KB,BOOT1和BOOT0都按照要求拉低拉高,Vcap1和Vcap2也都接上电容了,Vbat拉高,但是还是不行,求助

mcuisp    提示写入出错在0kb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做STM32F205的一个项目,芯片买来第一次能写进去程序但是再往后就写不进去了(通过USART1串口烧程序 ...

不明白,同问

网友C:
这是个好消息的,期待持续推出中。

网友(2023-10-02):
怎么联系你

网友:
怎么联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