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电路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7):
是不是相当于18V接地,然后18V就会给拉掉到接近0?

有那个R0在。

网友B:
0欧姆,看选的多大功率的MOS管,有可能烧掉

网友C:
当 R0为0欧姆时,这个MOS管已经处于预夹断状态到了线性区,不过前提时你选择的MOS管功率要足够大才能保证不被烧,而此时不可能VDD与GND短接

网友D:
除非你选个智能MOS,不然MOS就烧了

网友E:
R0和MOS 都会被干掉的
除非你的MOS 是很大的那种 然后带了好大的散热片
难道是做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