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疑问

楼主(2015-09-17):
各位好,关于图中的MOS管驱动电路
1.如果 MOS管一直导通,电感相当于短路,是不是电源想当于接地,然后就被拉低?
2.如果MOS处于高频开关状态,那么,MOS导通时,VDD电压是不是会比VCC要高?
如果VCC 18V,电感是15uH,那么VDD电压值应该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A:
1、不一定是电源被拉低,更可能MOS管烧毁或者电感烧毁。
2、高频开关状态,MOS导通时,VDD可能接近于零,可能是在零和VCC之间,这要看初始状态(MOS开始导通前的状态)。但绝对不会比VCC更高。
3、条件不够,没办法计算。

网友B:
你问他光耦集电极电阻阻值,他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那个BJT的集电极电阻阻值。。。见得太多了。。吐糟吧。。

问一句答一句。。。。谁在提问?

网友C:
如果电感工作在线性,没有包和,在关断时,磁能量也是瞬间放,VDD的平均值就是VCC(1-D)。目前你这个电路,没法工作在15UH的电感。电感很会挂了,连带MOS管。VCC/L*DT〈Imax,Imax是电感包和电流值,电感厂商提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感工作在线性,没有包和,在关断时,磁能量也是瞬间放,VDD的平均值就是VCC(1-D)。目前你这个电路 ...

超过imax,电感会饱和,电感量下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超过imax,电感会饱和,电感量下降吗?

是的,只有空气电感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