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3.0V,使用3.0V+33K电阻上拉3.3V的信号,会不会对LDO产生影响

楼主(2015-09-17):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画个图先,

网友C:
看明白了,就是3.0V的输出上,接一个33k电阻拉到了3.3V上,没啥影响的

网友D:
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了,就是3.0V的输出上,接一个33k电阻拉到了3.3V上,没啥影响的

原因是,还是经验:)

网友E:
如果都是LDO,中间连个电阻,谁会受影响?

同理。

网友F:
行的原因,就是两个电源可以分别承受电阻上电流那么大的灌电流能力、拉电流能力。

网友G:
电阻阻值小就不行了,最好实际看看,和LDO型号有关,和负载有关。
极端情况下,3V会被拉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的原因,就是两个电源可以分别承受电阻上电流那么大的灌电流能力、拉电流能力。 ...

比如说LDO,他能承受灌电流的能力的原理是什么,灌电流除了发热,对LDO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网友H:
搞不懂为什么拉个电阻到3.3V,保险起见还是下拉个电阻抵消掉吧,要保证输出电流为正吧
有的LDO对负载有要求的
只知道有一种DDR专用的LDO是正负电流都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如说LDO,他能承受灌电流的能力的原理是什么,灌电流除了发热,对LDO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

主要发热。

如果电压高出特别多,还有击穿问题呀。

网友I:
楼主这么搞,意义何在?

网友J:
楼主这么搞,意义何在?

是呀,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K:
输出3.0V的比输出3.3V的LDO更容易找到?

楼主(2016-06-21):
引用 网友K:
输出3.0V的比输出3.3V的LDO更容易找到?

输入3.3V~5V常备电源,输出3.0V LDO,不能使用输入电源上拉,CPU扛不住。3.0V掉电后,需要常备电源维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