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 stm32 驱动 lcd19264 控制器是ks0108

楼主(2015-09-17):
目前 小弟正在调试一个 19264的液晶屏  硬件连接  应该争取  vo的电压为-4v   有些人说要-6v  我的一直调不到,另外 目前屏幕出现泛白情况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程序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
你说的具体是什么情况,没有看明白,VO电压是什么用的,是KS0108的一个信号控制用的吗?没使用过。

网友B:
这个估计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具体是什么情况,没有看明白,VO电压是什么用的,是KS0108的一个信号控制用的吗?没使用过。 ...

vo是参考电压 感觉是调背光的  具体也没有用过这个  头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是电压的问题。

您也感觉是 vo 电压的问题么? vo  是一个调背光的  可是 目前的背光是可以调节的 也可以出现反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