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的模板函数问题

楼主(2015-09-17):
在STM32F070的固件库带的模板函数里面有一个
HAL_MspInit()
里面函数体是空的   这个是用来初始化主堆栈指针的?

网友A:
MSP是MCU支持包的缩写

网友B:
反正你使用HAL,开头都要使用这个函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使用HAL,开头都要使用这个函数初始化。

用惯了103 那种库  突然转一下 挺难受   细看了一下  有点像回调函数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惯了103 那种库  突然转一下 挺难受   细看了一下  有点像回调函数的意思
...

是啊,但是ST说以后只提供这个HAL的库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