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15-09-17):
自己公司的板,做4层AD采样,自己初始化不行,然后按照DEMo的初始化,4个IO口,每当读取AD,排在最后的端口不为接近0,是1095左右,量其电压有0.76V,但是停止CPU后,其端口电压就为0,每一个放到最后的端口都出现这种 现象,请教?
/* initiaze ADC module */
    sADC_Config.u8ClockDiv = ADC_ADIV_DIVIDE_4;
    sADC_Config.u8ClockSource = CLOCK_SOURCE_BUS_CLOCK;
    sADC_Config.u8Mode = ADC_MODE_12BIT;
    sADC_Config.sSetting.bIntEn = 1;
    sADC_Config.u8FiFoLevel = ADC_FIFO_LEVEL3;
    ADC_SetCallBack(ADC_CallBack);
    ADC_Init( ADC, &sADC_Config);

    /* echo chars received from terminal */
    while(1)
    {
        /* set channel to start a new conversion */
        u8ADC_ConversionFlag = 0;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2_TEMPSENSOR);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29_VREFH);
        ADC_SetChannel(ADC,ADC_CHANNEL_AD30_VREFL);

楼主:
只复制了一部分程序,是按照里程做的,谢谢

网友A:
楼主,你不开FIFO,单次采样,然后再换通道测试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试的结果怎么样?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2015-10-2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的结果怎么样?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

感谢版主,其实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最近才重新开始
电机转起来无问题,因为后面急做1个硬件PFC,所以突然停止了
不过目前我司定下了用飞思卡尔和ST这两个芯片
ST做低端的,飞思做高端,呵呵

网友B:
最后几位跳动是正常的啊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