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5989复位重启

楼主(2015-09-17):
在仿真模式下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不仿真模式下有时会复位重启,关掉GSM模块不会引起单片机重启,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病?

网友A:
GSM模块工作的峰值电流要求比较大,是不是这时电压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M模块工作的峰值电流要求比较大,是不是这时电压被拉低了?

mcu电源正常,复位脚有大约1v的下降,这时候单片机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电源正常,复位脚有大约1v的下降,这时候单片机复位

增加电源的供电电流吧,或者用个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电源的供电电流吧,或者用个大的电容

嗯,我试试,谢谢你

楼主:
加大电容没有用,电源也没有文波,唯一的蛛丝马迹,当复位重启时,RST有1v的下降

网友B:
是频繁重启,还是偶尔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频繁重启,还是偶尔会重启

偶尔的,之前47k,1n的复位电路,现在改成470欧的电阻好像不会复位重启了

网友C:
加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B:
现在改成470欧的电阻好像不会复位重启了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RC产生的延迟时间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