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INA220

楼主(2015-09-17):
本人目前正在用ST的单片机和INA220通过IIC通信,读到寄存器的值一直是错误的,请问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IIC程序 参考参考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采用STM32F103系列I2C接口出问题的话,建议你用模拟IO试试先,103的I2C不怎么好用

网友B:
时序对吗,多注意时序

网友C:
怎么判断是错误的,寄存器的值显示是多少

网友(2015-12-15):
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或者加我QQ:353862432
我现在也在用STM8的MCU跟INA220B连接,读取它的参数,然后读取的时候,数据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