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用MPLAB查看单片机EEPROM的值

楼主(2015-09-17):
请教各位,如何使用MPLAB查看当前单片机EEPROM里头的数值呢?
我使用View-->EEPROM。看到的数值全部为FF,为什么?

网友A:
读FLASH和EEPROM内数据啊

网友B:
会不会数据没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FLASH和EEPROM内数据啊

我想问的是如何才能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数据没写进去?

确定数据已经写入,因为我将数据写入EEPROM后给单片机断电,在重新上电后再从EEPROM读书数值给变量赋值,从输出值来看,重新上电后的数据就是EEPROM保存的值

网友:
同问 ,撸主是啥型号,我也正在研究操作FLASH

网友C:
使用 View-->EEPROM 只是打开了EEPROM观察窗口, 还要连接相关工具(如 PICkit3 ICD3等) 正常连接后有读写等操作图标,点读入图标后EEPROM观察窗口数据才会有改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 View-->EEPROM 只是打开了EEPROM观察窗口, 还要连接相关工具(如 PICkit3 ICD3等) 正常连接后有读写等 ...

正解

网友E:
Steven Lau:
Mob:13148736025
QQ:3599200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View-->EEPROM 只是打开了EEPROM观察窗口, 还要连接相关工具(如 PICkit3 ICD3等) 正常连接后有读写等 ...

有啊,使用的是PICkit3操作的

楼主:
感谢各位,是我将 CPD 设置为开启了,EEPROM被保护,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