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SPI 读取ADC程序

楼主(2015-09-17):
ADC芯片是CS5513,线路连接如下:
CS5513                    ATMEGA16
SCLK<--------------->SCK(PB7)
SDO <--------------->MISO(PB6)
CS    <--------------->SS(PB4)
ATMEGA16 MOSI(PB6)悬空

这几天一直在写这个读取程序,写了很多个,也试过模拟SPI,但一直读不出结果。我的编程思路是,首先PB4输出低电平,使能CS5513,然后SPI随便写一个数据,最后读出收到的数据。
有两个疑惑1.MOSI引脚悬空是否影响程序功能
                 2.时钟同步信号的频率该如何确定
这是代码:
void SPI_init()
{
         DDRB|=0XB0;                                                                                      //SCK MOSI SS->OUT   MISO->IN
         SPCR=(1<<SPE)|(1<<MSTR)|(1<<SPR1)|(1<<SPR0);                     //使能SPI、主机模式、16分频
         //SPSR=(1<<SPI2X);
}

uchar SPI_read()
{
         uchar i,data;
         PORTB&=~BIT(PB4);                                                                   //使能CS5513

         //while(!((PINB&0X40)==0));                                                      //SDO是否为0

         for(i=0;i<3;i++)                                                                  //ADC转换结果为24位,连续写3次
         {
         SPDR = 0x99;                                                                             //任意写一个字节,启动SCLK
         while(!(SPSR&(1<<SPIF)));                                                    //发送是否完成
         ad_buf=SPDR;
         SPSR=0;
         }

         PORTB|=BIT(PB4);                                                                           //cs 高电平
}

楼主:
程序读出的结果一直都是00 00 00,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1  注意 CPOL CPHA 的配置
2  清除SPIF 方法不对 见手册131页    可以这样做   uchar tmp=0;
tmp=SPSR;
SPDR = 0x99;
  while(!(SPSR&(1<<SPIF)));

网友A:
我的疑问是MOSI引脚悬空  那开始数据怎么移动到从机里面去?或者只要有这个操作SPDR的动作 就能启动SCLK?

网友A:
SPDR 3次最好存在不同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疑问是MOSI引脚悬空  那开始数据怎么移动到从机里面去?或者只要有这个操作SPDR的动作 就能启动SCLK?
...

这也是我的疑问,可是这款AD转换芯片根本没有MOSI引脚,所以ATMEGA16上的只能悬空啊,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产生时钟信号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DR 3次最好存在不同地方

不太懂你的意思,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DR 3次最好存在不同地方

3次我是存到数组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注意 CPOL CPHA 的配置
2  清除SPIF 方法不对 见手册131页    可以这样做   uchar tmp=0;
tmp=SPSR;

你可真仔细,我没注意,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  应该还有两个方面要注意
   1  电源连接方法要正确
   2  SLCK 应该在130KHZ以下  正常是32.768KHZ    所以要注意分频系数
你再试验下

网友B(2015-10-22):
我也在做这样的程序,你做出来了吗?本人qq:414941286;可以一起讨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注意 CPOL CPHA 的配置
2  清除SPIF 方法不对 见手册131页    可以这样做   uchar tmp=0;
tmp=SPSR;

好东西,大神做过这样的硬件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