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进不了外部中断,求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2015-09-17):
我找一下午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进不了中断,拿万用表测试KEY1两端电压,发现竟然都是0.001V,接地了。是不是IO口配置有问题啊?实在想不通了,求帮忙。
void key_ext(void)
{
  PD_DDR=0xef;//PD7--KEY1输入
  PD_CR1=0x80;//PD7--上拉输入
  PD_CR2=0x80;//PD7--中断使能

  EXTI_CR1 &= (u8)(~MASK_EXTI_CR1_PDIS ); /*清除标志位 */
  EXTI_CR1 = (u8)( 0x80 );              /*仅下升沿触发 */

  PC_DDR=0x08;//PC3--LED3输出
  PC_CR1=0x08;//PC3--推挽输出
  PC_CR2=0x08;//PC3--最大输出速度10MHz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关总中断
  Clk_conf();

  key_ext();    //外部中断初始化
  //Set_Led_Off();//关闭所有LED灯

  EnableInterrupt;//开总中断
  while(1)
  {
    PC_ODR=0x08;//关闭LED3
    delay_ms(100);

  }
}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8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
      DisableInterrupt;//关总中断

       PC_ODR=0x00;//点亮LED3;
       delay_ms(1000);

      EnableInterrupt;//开总中断
}

网友A:
PD7是最高优先级的中断源(TLI),中断向量的地址是8008H,不是PD口的8020H。

中断向量不对。楼主可自己翻看一下STM8s中文手册的——外部中断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7是最高优先级的中断源(TLI),中断向量的地址是8008H,不是PD口的8020H。

中断向量不对。楼主可自己翻 ...

多谢了,调了好久了,就这个IO口不行,太感谢了。PD7的最高级我是知道的,结果用的时候就傻了,
放到PORTD中断里面了。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是前几天调试中断的时候,偶然看到datasheet里的中断说明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