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试数字测温传感器

楼主(2015-09-17):
我在用单片机调试一个,数字的,红外测温传感器,IIC通讯,测试到SCL的时序图和官方的时序不一样,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样修改程序呢,或者从哪些方面入手检查错误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哪里不合适就改哪里啊。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B:
要改成一样。

网友C:
这个需要先检查单片机频率及IIC的时钟源的。

网友D:
把时钟频率先改对了,然后,根据datasheet走协议就行了......

网友E:
检查IIC的时钟源的频率

网友F:
这就一个个的调试的呗

网友G:
这几项功能的,需要慢慢调试的,先一个一个功能调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