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nucleo板子上面的PWM丝印问题

楼主(2015-09-17):
STM32F070nucleo板子 上面跟arduiono兼容的那个座子  丝印写着PWM  但是我看对应的硬件口没有硬件PWM输出能力啊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有硬件PWM输出能力的口呢? 如下图红色方框圈住的口 ,没有硬件PWM能力 ,但是板子的丝印上面标着
是PWM/D6,难到用软件模拟?

网友A:
不会吧?还能出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还能出这个错误?

是的  身边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应该不少   可以看看  板子上面的丝印确实是写着PWM的
但是接的是PB10  这个口没有硬件pwm的,不一定就是错误,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考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身边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应该不少   可以看看  板子上面的丝印确实是写着PWM的
但是接的是PB10  这个 ...

如果说有误,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人设计的。不能没有一点瑕疵。

楼主:
亲 你这个是那个CPU的 数据手册啊?

网友B:
还真是啊,可能是设计师疏忽了

网友C:
可能画错地方了吧。 楼主细心人~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图片是哪份文件里的,给我传一份啊。我对着原理图找管脚好累。

网友E:
都仔细看看版主在5L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仔细看看版主在5L发的图,

他那个图没错  我是问他那个图是在那个datasheet弄的
因为我看到的070的datasheet 是没有的 我的是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图片是哪份文件里的,给我传一份啊。我对着原理图找管脚好累。 ...

我给你个官网地址  你下载吧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105823.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给你个官网地址  你下载吧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cn/resource/technical/docum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