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RPS模块网络注册失败

楼主(2015-09-17):
我插上sim卡,能检测到,at+cpin回显ready  ,at+creg?回显0,2或者0,3  网络注册失败,请问时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AT+CSQ是多少?

移动或联通的2G卡?

是否欠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CSQ是多少?

移动或联通的2G卡?

移动卡测试的,4g卡,csq值12,比正常低,但是这个csq值以前也遇到过。卡没欠费。。

网友A:
换一张2G卡试试。

楼主:
sim卡在另一个产品能用,而且我能通过at命令查看sim卡的信息。at+cpin?返回ready,一般我这样看有没有识别到sim卡。

网友A:
at+cpin?表示SIM CARD初始化通过,不表示网络侧的数据交互式成功的。
如果你4G卡在相同地区,相同型号模块上可以用,只有这台设备不能用,说明和设备单体有关,否则无法排除卡的嫌疑,建议换2G卡试试。

楼主:
哦,谢谢。现在找不到2G卡了,4G不是兼容2G吗,而且模块只支持gsm/gp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现在找不到2G卡了,4G不是兼容2G吗,而且模块只支持gsm/gprs

和4G卡批次,当地网络以及模块均有关系。

网友B:
移动卡测试的,4g卡,csq值12,比正常低,但是这个csq值以前也遇到过。卡没欠费。。

信号太差了,高于16才能正常连接,

网友A:
一般高于10就可以。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什么?一齐分享下解决办法。

楼主:
主要原因是天线连接线有问题,使得天线增益减弱;   所以测的csq值只有12,12是个临界点如果网络不稳定就会跌到8/9,会注册不上creg回显0,2;。。换了天线后csq有25,即使遇到不稳定也不会断。。感谢楼上的帮助。4G卡也是兼容gprs/gsm,和卡没关系,主要天线有损伤导致信号太弱;当初怀疑过是模块、sim卡座接触不良、电流过小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天线连接线有问题,使得天线增益减弱;   所以测的csq值只有12,12是个临界点如果网络不稳定就会 ...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我也去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我也去换个天线试试 ...

楼主天线不好使CSQ数值偏低。
你要测测CSQ多少,否则不是一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线不好使CSQ数值偏低。
你要测测CSQ多少,否则不是一个原因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天线不好使CSQ数值偏低。
你要测测CSQ多少,否则不是一个原因

我的到这一步就停止了

网友A:
+CREG: 1这是主动上报(URC)注册网络情况,1是注册成功。
没有异常。

况且查询的结果第二个参数由2变1,体现了注册网络的过程。

楼主:
你这个网络已经注册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22-10-16):
2G卡都过时了,你搞一个5G的校园卡试试,校园卡有必要办吗http://www.xiaokaj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