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9-17):
本人实验室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对一个振动信号进行监测并处理分析,请教如何设计滤波放大电路(滤去工频),,新手求指导!

网友A:
你先说说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你的思路

额额,,振动在电磁感应中产生微弱信号,应用滤波放大电路(含电容,电阻,运放等)滤去其中的工频和杂波信号,得到原始信号,这个电路如何设计啊??

网友B:
你的震动信号在什么频率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额,,振动在电磁感应中产生微弱信号,应用滤波放大电路(含电容,电阻,运放等)滤去其中的工频和杂波信 ...

嗯嗯..听着感觉你所要测试的信号很小很小似得?~~